[其他ST产品]
请教各位,关于st7全局变量定义问题

楼主(2010-09-12):
请教各位,小弟现在使用st72324,现在全局变量定义多了,显示.bss overflow.使用什么方式可以代替定义全局变量呢?谢谢

网友A:
定义局部变量。

楼主:
但是,有的变量在别的文件中也要用到,这样的话定义局部的可以吗?

网友A:
但是,有的变量在别的文件中也要用到,这样的话定义局部的可以吗?
引用 楼主:

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