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扫描求助

楼主(2010-09-12):
这个8位8段数码管是用单片机一路端口驱动,字形驱动和位驱动用74HC373锁存,现在出现问题就是数码管单个位显示数据没有问题,不能同时有2个或2个以上显示,总是有前面的数据叠加到后面的数码管上,问高手如何解决?

这是显示函数:

void led_Display(){
    unsigned tmp ;
    P4DIR 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p4 输出
    P4OUT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
    P1DIR |= 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p1.6,p1.7 输出
    P1OUT |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数据锁存器
      tmp    = 0x01;
      P4OUT  = NUM_LED[led_Buf[led_Ctrl]];  // 设置显示值
      P1OUT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数据锁存器
      P1OUT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数据锁存

      P4OUT  =~(tmp<<led_Ctrl);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那只LED显示
      P1OUT 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控制锁存
      P1OUT 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控制锁存
}

楼主:
这个,怎么也没个人搭话,单片机高手哪去了?

网友A:
考虑下段选和位选的匹配 你这种情况是没有协调好这两者的控制信号从而造成叠加

网友B:
在显示之前要消隐。

网友C:
分时显示
分时了没有

楼主:
基本确定了,段选和位选的时序没有问题,数码管是共阴极,段选后时位选置高,位选时段选置低。

楼主:
消隐了也没作用,依然叠加,关键是叠加的不该有的部分比较暗,而不是相同的亮度。

楼主:
这么快就沉下去了?好吧,人工置顶。

网友D:
tmp    = 0x01;
      P4OUT  = NUM_LED[led_Buf[led_Ctrl]];  // 设置显示值
      P1OUT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数据锁存器
      P1OUT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数据锁存
在这段后面加个P4OUT=0xff试一下。

网友D:
共阴极的话加P4OUT=0x00

网友E:
下个输入输出之前要清楚掉上个输出数据

网友E:
void led_Display(){
    unsigned tmp ;
    P4DIR 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p4 输出
    P4OUT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
    P1DIR |= 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p1.6,p1.7 输出
    P1OUT |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数据锁存器
      tmp    = 0x01;
      P4OUT  = 0xff;//此处关闭上次显示数据
      P4OUT  = NUM_LED[led_Buf[led_Ctrl]];  // 设置显示值
      P1OUT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数据锁存器
      P1OUT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数据锁存
      //此处加入延时
       P4OUT  = 0xff;//此处关闭上次显示数据
      P4OUT  =~(tmp<<led_Ctrl);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那只LED显示
      P1OUT 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控制锁存
      P1OUT 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控制锁存
      //此处加入延时
}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一会儿回家试试,谢谢。

网友F:
时序:关位码,给数据,开位码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忘了关位码,都是锁存惹得祸,我老想着锁存就万事大吉了,结果杯具了。是万能的21ic汇聚的众多网友给了我力量,阿门,结贴给分。

void led_Display(){
    unsigned tmp ;
    P4DIR 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p4 输出
    P4OUT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
    P1DIR |= 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 p1.6,p1.7 输出
    P1OUT |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数据锁存器
      tmp    = 0x01;
      P4OUT  = NUM_LED[led_Buf[led_Ctrl]];  // 设置显示值
      P1OUT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数据锁存器
      P1OUT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数据锁存

      P4OUT  =~(tmp<<led_Ctrl);             // 设置那只LED显示
      P1OUT 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控制锁存
      P1OUT  &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控制锁存

      delay(1);

       P4OUT |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P1OUT |= 0x80;
       P1OUT &= 0X00;

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