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实现频率250HZ以上的交流信号完全滤除

楼主(2010-09-12):
实现频率250HZ以上的交流信号完全滤除,不知有否实用的LPF电路?在信号输入上串一个磁珠,有坏处吗?

网友A:
re LZ:

任何滤波器理论上都不可能完全滤掉某交流信号,只是到了一定程度后认为已经滤掉了而已。要实现250Hz的低通滤波器相当普通,按要求可以是一阶或二阶都可。至于信号线上串磁珠是否有好处,要看具体要求。一般磁珠是用来作为衰减高频干扰的。

楼主:
谢谢,有了低通滤波器,那还要不要磁珠呢?对于电磁干扰可以起作用吗?

网友B:
需要几阶滤波电路,要看有用信号频率是多少,250Hz处要求衰减多少。
如果仅是要求滤除250Hz信号,可以考虑狭带带阻滤波。

网友A:
谢谢,有了低通滤波器,那还要不要磁珠呢?对于电磁干扰可以起作用吗?
引用 楼主:

如果是考虑除去高频干扰信号,又不希望其反射回来,那可以加个磁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