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有高手能详细介绍下电感电容电路的滤波过程吗

楼主(2010-09-12):
滤波是将通频带以外频率的信号滤掉,
具体怎么实现,电感电容是怎么工作的?
拜问各位高手的详细解答

网友A:
re LZ:

电容是通过极板间的电场来传递(耦合)信息的,在传递过程中会对极板间注入能量(或释放能量)。如果信息能量大部分都作为板间的能量交换,则传递过去的信息能量也就变小,这就是电容的“滤波”功能。由于能量的转换需要时间,如果信号的变化很快,则能量还未来得及和板间电场进行交换就已经传递过电容了。这就是电容比较容易通过高频率的信号的原因,即高通滤波。

电感则是“聚拢”磁场的器件,信号(电流)通过电感必须注入(或释放)能量。能量的注入或释放必须作功或被作功,反映在电感上就是反向电动势,这就是电感的“滤波”作用。类似电场,磁场的能量注入和释放也需要时间。如果信号变化很慢,则作功或被作功将不那么明显(反电动势比较低),即信号更容易通过。这就是电感的低通特性。

具体分析可看它们的阻抗表达式:

电容:Zc = 1/(jωC)
电感:Zl  = jωL

其中ω为角频率,C为电容量,L为电感量

相关内容,建议LZ找本《电磁学》好好看看。这些内容源于《电磁学》,而被《电路》应用。

楼主:
谢谢!
有个地方看不懂,就是信号能量跟板间电场的交换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re 3L:

电容是由两个紧挨着的极板构成的,其作用就是能将电场集中在一个相对非常小的空间内,故称之为“电容”。利用电容耦合信号,就是利用了其中起隔离作用的电场。电场有隔离作用,同时也有储能作用。在耦合信号的过程中,电容会被充电或放电,而其实这就是和电容板间的电场交换能量。电容是依靠其极板间的电场来储存电能的,类似的,电感则是利用其线圈内的磁场储存能量的。

再次建议,可能的话找本《电磁学》或类似的书好好看一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