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无源低通滤波器

楼主(2010-09-12):
请问各位路过的大侠,在LC无源低通滤波器中的LC这两个器件的参数该怎么设计,用哪些公式能算出来?谢谢!

网友A:
LC之积决定于你所需要的转折频率。
LC之积确定后,L和C各取多少,需要考虑滤波器前级输出阻抗和后级输入阻抗。
从成本和体积考虑,用较小的L和较大的C更便宜一些。
开关电源中,可能还有其它要求,例如为保持电流连续,往往要求L不小于某值。

网友B(2013-01-05):
引用 网友A:
LC之积决定于你所需要的转折频率。
LC之积确定后,L和C各取多少,需要考虑滤波器前级输出阻抗和后级输入阻 ...

LC后边准备接运放,运放输入电阻很大,此C应该选较大的?L选较小的?
听说LC滤波性能 非常受负载(此处为运放输入电阻)影响,是吗

网友C(2013-02-28):
LC滤波器也称为无源滤波器,是传统的谐波补偿装置,之所以称为无源,顾名思义该装置不需要提供电源,装置由滤波电容器、电抗器和电阻器适当组合而成,与谐波源并联,除起滤波作用外,还兼顾无功补偿的需要,其具有结构简单、设备投资少、运行可靠性较高、运行费用较低等优点,应用很广泛

链接:http://www.365ele.com/articles/2 ... %e6%b3%a2%e5%99%a8/

网友D:
这些知识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,但是很多电源的书都会讲到的基本内容,建议楼主找本书看看例如:到爱问网搜《开关电源手册》 第二版http://ishare.iask.sina.com.cn/f/19803433.html

网友E:
我最近也在找关于滤波电路的设计,可惜全是理论方面的知识,都没有实例的讲解

网友E:
推荐你一本书《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》  作者森荣二
比较通俗易懂,我已经看完了,感觉还是有点作用,网上也有这本书的电子档,你可以找找
以后我们可以多交流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