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C语言问题,关于j++与++j

楼主(2010-09-12):
 #include<stdio.h>
void fun(int a[],int b[],int *x)
{ int i,j=0;
for(i=0;a[i];i++)
{if(i%2==0)continue;
if(a[i]>10)
b[j++]=a[i];             /*这儿是先j++还是先b[j]=a[i],由答案看是先后者*/
}
*x=j;
}
void main()
{int a[10]={3,15,32,23,11,4,5,9},b[10];
int i=0,x=0;
fun(a,b,&x);
for(i=0;i<x;i++)
printf("%d\t",b[i]);
printf("\n%d",x);
}

输出是
15 23

是不是j++优先级小
我换成++j 输出就变成
-858993460    15

网友A:
++做后缀,则先使用j,然后j再+1;++做前缀,则j先+1,再使用j
运算符就是这么规定的,不是优先级的事情

网友B:
1.应该去搞清楚。
2.实在搞不清楚就分开写。

网友C:
不管前置++还是后置++都是先加再用
区别在于用加以前的值还是加以后的值

试试下面这个式子:
i = i++;
这个式子整明白了对++的理解也就差不多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 #include<stdio.h>
main()
{int a,i=1,j=1;
a=j++;
i=i++;
printf("%d\n%d\n",a,i);
}

多谢大家,上面这个例子a=1 i=2 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