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“基于niosii的点餐系统"新手需要学些什么。

楼主(2010-09-12):
大四了。做毕业设计。老师让我做这个。基于nios ii的点餐系统。
怎么说呢。没有做过系统。感觉无从下手。不知道该干什么。
要用到什么软硬件。
要会什么东西。
做这个的流程是怎么样的。

网友A:
首先,要掌握Nios II嵌入式处理器及其应用设计方法,其次,如果点餐系统是基于无线信道或局域网的,要对相应数据传输技术有足够的了解,此外,基本应用电子技术包括模拟的、数字的以及嵌入式程序设计也都要掌握。设计流程通常是:理解应用需求——选择适当的方案——总体设计——硬件设计——PCB设计——软件设计——系统装配及软件调试——实验室测试——根据应用需求进行设计修正——进行工艺设计——出正式样机——实用检验——根据应用反馈再次修正——定性设计——撰写论文。这是一个基于应用的课题流程,做产品的话还有很多其它工作要做,如果连应用都不需要仅仅是个“虚拟设计”课题,那么完成实验室测试后就可以写论文了。

网友B:
chunyang大哥真是人人学习的榜样啊!无处不在~

网友B:
深更半夜还在回答大家的问题,真是太令人感动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