压电式蜂鸣器并联电阻的原因,如何选取?

楼主(2010-09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压电蜂鸣器呈容性,用在常规甲类晶体管电路中必须提供直流通路,所以需要并联电阻,并联电阻的阻值需根据电路形式、电源电压等参数计算。

网友B(2012-01-01):
大哥,能推荐一下有电阻参数计算的书吗?我找了好久,网上搜过了,图书馆里也找过了,就是没找到计算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