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救 编译问题 怎么那么占空间?

楼主(2010-09-12):
我 用avr   程序存储器128k容量的 程序写了400行左右显示用了90%多
请问 那里设置不对么 ??

网友A:
猜测楼主的工程里选择的芯片是tiny xx

楼主:
选 at90can128

网友B:
你是不是做浮点运算了??

网友C:
看看编译的映像文件、LST文件等等,定位一下哪个模块占用较大。

网友D:
1、你要定义一个很大的常量数组的话,一行就可以把所有的程序空间都花费掉。
2、如果开头一行绝对定位,在ROM的最后一行再来一个绝对定位的代码,估计,编译的时候也会提示程序空间权OVER了。
3、这样的问题,自己应该很容易找到原因在那的吧,呵呵,认真找去吧。

网友E:
没用的库调入太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