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高手解释个小问题,电路接地,高低电平

楼主(2010-09-12):
单片机高低电平什么意思?
假如电源电压为5V的片子,用P1口的p1.1连接一个发光二极管,让其发光
p1.1输出低电平意思就是相对于地电压为0v吗?
高电平就是相对于地电压为5v吗?

网友A:
5V MCU的逻辑电平标准是TTL,具体指标见MCU的器件手册,现在的MCU都是CMOS工艺,在额定带载范围内高低电平趋近于VCC和GND,楼主应该好好看看基础性教材。

网友B:
晕,TTL电平输出为低电平,表示其输出电平不高于0.8V,而输入的低电平为不高1.2V

网友C:
这个看书吧  看单片机的书上面的实验多 看就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