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比较器(滞回)请教

楼主(2010-09-12):
我设计了一个滞回电压比较器,用的是LM393,理论上我是希望当输入电压是0V时,输出5V,当输入电压是3.0V时,输出0V。

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。

计算下来,高阀值为 2.65V,低阀值为0.96V。
可是实际试验的结果不不像想象的那样,当输入电压是3V时,输出有1点几伏。
很少用放大器,大家指点下。

网友A:
你用的是负反馈....

网友B:
呵呵,LS眼睛很厉害,一眼就看到了

网友C:
上拉电阻4K7太大了  改小点 或者把上拉的电压改12V看看

楼主:
抱歉,画图时,输入画反了

网友D:
lz 的图反了,2,3脚对调一下,
回差,需正反馈

楼主:
我按照书上的公式算下来之后是可以工作的,为什么实际不行呢。电路肯定没接错。

网友D:
LM393不是运放,与LM358或者LM324不同,他的输出只是集电极开路。
你的公式有问题,不可能输出5V,如果你改为LM358或者LM324,才有可能。

楼主:
我是按照下面的电路设计的比较器的

网友E:
估计楼主对直流电路的计算有误。

网友F:
比较器好像是不能按照运放的虚短虚断计算的

楼主:
我现在对Vref有点疑问,是不就是5V经过R1,R2分压后电压值,就是5*R2/(R1+R2) = 1.6V

楼主:
我把运放的电源改为12V,R5改为10K,杀马哈拉伐倒5伏。
测试结果如下:
输入 0V      --->  输出 4.21V
输入 3.25V --->  输出 2.05V

网友:
你把R3改小点看看   把他改成100左右试试

楼主:
现在的问题是,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,能够看到输出电压翻转,可是输出的低电平竟然有2V,搞不懂,运放的输出三极管导通后,也就是一个管压降的电压,顶多0.几伏。

网友G:
393是比较器不是运放

楼主:
我设计的就是比较器

网友H:
换过片子393了吗?试过没有

网友G:
我是说你不能把比较器当运放使。

网友I:
低电平输出时,RL会把输出拉高。

网友D:
楼主,还没有明白,
如我之前告诉你的,把393换为324或者358,才是正确的方向。

网友J:
看不懂,进来学习下

楼主:
感谢各位支持,问题已经解决。
滞回比较电路是可以工作的,没什么大问题。

问题出在比较器的输入信号,这个输入信号是经过运放放大输出的,由于运放的输出信号有震荡,导致比较器工作在方波输出状态,所以得不到低电平,手上没有示波器,用万用表测出的电平信号只是假象。

根据上面的猜测,我把运放电路改进了下,就解决了。看来要买个示波器了!

楼主:
to chuangong
感谢你的指点,我模拟电路比较菜鸟。
不过我认为,lm393是专用的比较器,输出可以近似轨到轨,比普通的运放搭出来比较器更合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