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立DC-DC转换电路一处不明白请教大家(附电路)

楼主(2010-09-13):
如上图:VC1 R5这个支路在这里起什么作用?

楼主:
新手刚入门开始学习电源方面的知识,请大家多多帮忙,谢谢

网友A:
这个电路相当老了,而且比较难懂。
这是个自激的Buck开关电路,而且输出可以稳压。电路相当简练,这是分立元件时代为降低成本尽量少用三极管的结果。
首先假定输出电压瞬间过高,那么输出电压经R7R8分压后将使Tr3导通,其发射极电位升高。Tr3发射极电位升高使得Tr2截止,Tr2集电极电位也升高。Tr2集电极电位升高,使得Tr1截止。
Tr1截止后L1储存能量向C1和负载释放,D1导通,Tr1集电极接近零电位。这一电压变化经R5R4分压,使得Tr2基极也接近零电位,更深地截止。注意:这是个正反馈过程。此过程一直持续到L1中能量释放完毕,输出电压下降,Tr3中电流开始减小,整个电路又进入相反的翻转过程。此时Tr1导通,集电极电位接近输入端电位,R5R4分压将使Tr2更深地饱和。

网友A:
从另一个角度看,Tr2的基极到集电极是一次反相,从Tr1的基极到集电极又是一次反相,所以从Tr2基极到集电极再到Tr1集电极再经R5R4回到Tr2基极是同相并且经过两级放大,是强烈的正反馈。

网友B:
呵呵 适时增加点难度也不错!:lol

网友C:
不错,弄懂了这个,那你以后做BUCK就没问题了,好好参考3楼maychang的解释。

网友D:
高人啊,学习了

网友A:
老王说得有理。
每个台阶小一点,容易走。

网友C:
台阶高了,一旦翻越,成就感更强。

网友:
2SA1293三极管的方向错了吧????

网友A:
14楼:
2SA1293方向没有错啊!

网友A:
查了一下,2SA1293是硅PNP管,没有错。

网友A:
日本三极管型号,字母“A”表示高频PNP管。

楼主:
这个电路相当老了,而且比较难懂。
这是个自激的Buck开关电路,而且输出可以稳压。电路相当简练,这是分立元件时代为降低成本尽量少用三极管的结果。
首先假定输出电压瞬间过高,那么输出电压经R7R8分压后将使Tr3导 ...
引用 网友A:

谢谢maychang的解答,确实挺难懂的,如果把R5去掉,电路会出现什么情况呢?

网友E:
如果把R5去掉,就是个线性稳压器了,后面的L1当滤波电感。

网友A:
R5去掉,是个线性稳压器。不过,这个线性稳压器可能是不稳定的,有可能产生振荡。

要理解首帖电路,首先要理解Tr1和Tr2这两支管子构成一个双稳态电路。双稳态电路需要外部触发才可以翻转(从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),L1C1和Tr3是实现触发的电路。

楼主:
上传一个和首楼异曲同工的电路,还是很难理解,maychang大侠能否借就这电路,分析下R8,R6这支路的作用?

网友A:
此电路与首帖电路几乎是一样的,只不过使用了TL431芯片,该芯片的增益比单支三极管大得多。
R8和R6仍然是为Q1Q2环路提供正反馈,使其构成双稳态电路。区别仅在于R8R6分压后通过TL431提供给Q1基极而非直接接到Q1基极。
TL431在此电路中可以看成一支增益非常高且输入阻抗非常大的三极管,1脚和2脚之间电压为2.5V时才工作于线性区。

网友E:
先上个去掉R5后的电路
没了R5后Tr2和Tr3构成镜像恒流源,当输出升高时,Ic(TR3)增大,Ic(Tr2)减小,R1上的压降减小,Tr1上的压降增大,输出减小。

网友F:
maychang
R5电阻是M欧姆啊。R5/R4分压 能跟R3/R4 相比吗?

网友E:
对于22楼的电路依然把那个电感理解成滤波电感的话,它的稳压过程就是
输出增加,TL431的1脚电压升高,流过TL431的A,K间的电流增大,R3上的压降增大,Q1基极电压减小,Ic(q1)减小,R2上的压降减小,Q2上的压降增大,输出减小。不过这样子的话就不必用R6,R8了。:$

楼主:
小弟悟性不高,怎么看大家的分析都弄不明白,就22楼电路,为什么多了R6 R8电路就是开关电源,少了R6 R8就是线性电源了呢?

网友A:
25楼:
R5确实阻值比较大,但两支管子级联后增益总在百倍以上,只要有百分之一二的输出电压反馈到R6上端(基极)已经够了。
22楼图中两个电阻分压,仅有千分之一反馈到TL431的2脚,比首帖图还要小。

网友A:
27楼:
22楼图去掉R8(开路)和R6(短路),就没有正反馈,也就振荡不起来。但通过TL431的负反馈仍存在,故是线性稳压电路。
重复一句:去掉R8R6后的线性稳压电路很可能是不稳定的。此不稳定是滤波电感和电容的相移引起的。

网友G:
怯怯的问一下,首楼的贴图电路中,5v是怎么出来的。(分压?)

楼主:
27楼:
22楼图去掉R8(开路)和R6(短路),就没有正反馈,也就振荡不起来。但通过TL431的负反馈仍存在,故是线性稳压电路。
重复一句:去掉R8R6后的线性稳压电路很可能是不稳定的。此不稳定是滤波电感和电容的相移引起 ...
引用 网友A:

maychang老师每天都是夜猫,注意身体啊.
还想请教下,存在正反馈,且振荡,是不是在Q2的基极(22楼电路)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振动频率出现,而这个频率的大小是如何计算的呢?

网友A:
30楼:
“首楼的贴图电路中,5V是怎么出来的”
注意Tr2和Tr3基本上是对称的,很像比较器输入级电路。两个管子中哪个基极电位高哪个导通,另一个截止。
所以输出电压经R7R8分压后与Vref比较,得到输出电压稳定在5V上下(实际上是在5V上下不断波动)。
由于增益不是无穷大,元件参数有分散性,所以仍需要调整。

网友A:
31楼:
22楼电路,可以用示波器在Q2基极看到方波。方波频率与L值C值以及负载有关,负载变化时频率也会变化,这是这种简单电路很大的缺点。

楼主:
谢谢maychang版主解答,22楼电路中,R6 R8引入的正反馈, 由于振荡衡定的条件是AF=-1,这里AF的绝对值为1容易实现,但要实现相移(2n+1)*pi,22楼电路是靠L C 元件实现的吗?

网友A:
34楼:
你所说的振荡条件,应用于线性工作的放大电路。
这里的振荡电路,工作于饱和与截止状态,已经不能用AF=-1和相移来分析。这类振荡电路,物理上一般称为弛张振荡。例如用双基极管的振荡电路(以前常用于晶闸管的触发),你根本无法分析出相移是多少。过去用氖气泡做的振荡器也是一样,根本没有什么相移问题。RC耦合的多谐振荡器也是一样。再如电冰箱,其工作也是振荡的,也无法用相移等等来分析。
具体到首帖电路以及22楼电路,其振荡频率也并不由LC造成的相移决定,而是由LC和负载储能释放决定。

网友A:
用AF=-1和相移分析的振荡器,可以称为正弦振荡器,理论上在AF=-1时输出是正弦波。而弛张振荡器则不可能输出正弦波(首帖和22楼都是输出PWM波)。

网友H:
看了几遍,大概明白了。
我就想,这样的电路,让我自己去做,绝对的做不出来
问一下大侠,这个电路,要是直接应用的话,可以吗?
那几个三极管,特别是TR3,我怎么老是担心他烧掉呢?

网友H:
总感觉,那几个三极管的功耗非常大,跟现在的DC/DC比的话,效率差好多

网友A:
37楼和38楼:
Tr3工作于饱和截止状态,功耗并不大。但若工作于线性状态,其上的功耗可就相当大了。

“我就想,这样的电路,让我自己去做,绝对的做不出来”
所以说开关电源是模拟电路里面比较特殊的一部分。通常模拟电路课程主要讲线性放大器,反馈,反馈的稳定性,等等,而工作于饱和截止的非线性电路讲得比较少。前面34楼不就是想拿线性电路中的内容往开关电路上套吗?

这个电路可以用,但性能比较差。现在有很多型号的控制芯片可以用,把振荡器、运算放大器、PWM成形电路、电压基准等等都集成到一片芯片内,性能比这个电路要好得多,甚至把功率管也集成到芯片内,可以用单片芯片完成DC-DC变换,只需要加输出的滤波电感和电容以及分压电阻。
这个电路,应该说已经成为历史,只有当教材的价值了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答.

网友I:
R5也是一个自动增益负反馈作用,不过作用很小。这个电路可以说是退伍了,失去了电路的的作用。电感L也可也取消,这个电路成本高。又复杂,只能放入博物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