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请教如何选择信号处理芯片

楼主(2010-09-13):
各位大虾,我需在多频率测量中应用FFT变换,是选用DSP芯片,还是选其他带FFT运算的MCU就可以呢,例如DSPIC。要处理的信号频率大概有5个。测量信号频率在500Hz-10KHz之间,这是用于便携仪器上,小弟刚接触信号处理这块,不了解应选哪种处理芯片,希望各位大虾帮参考下,谢谢!

网友A:
这要看处理时间是否能够达到你的要求。速度要求不高的话,普通的MCU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看了下16位的MCU像DSPIC及MSP430好像都有FFT功能,不知道对FFT处理的时间与DSP芯片相比差距有多少,在实际应用中宏观上反映的差距会不会很明显呢。

楼主:
我要对复合信号进行测量,复合信号有5个频率信号分量,对复合信号的响应做FFT变换得到5个频率信号的幅值和相位,做一些计算后把计算结果显示在LCD上,复合信号的响应实时变化的

网友B:
如果需要分析的谐波次数较高,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变化率也较高,就必须采用DSP,DSP现在并不贵,FFT算法也不难,还是直接用DSP吧,10KHz对MCU而言做FFT已经比较困难了。

楼主:
谢谢老师指导,5个频率信号分量大概为500Hz、1k Hz、2k Hz、4k Hz、8kHz,这几个分量的频率是固定不变的,测量过程中主要是各频率分量的幅值和相位有变化,分量的频率不改变。

网友B:
就用DSP吧。

楼主:
不知道是应选用C2000的还是C5000的呢,老师有什么推荐的,比较常用方便买到的

网友C:
如果仅仅是计算500Hz、1k Hz、2k Hz、4k Hz、8kHz,那么用不着 fft, 可以使用定点recursive dft,这样用速度快一些的16-bit 普通mcu 也可以完成, 不必一定高速 dsp. 具体算法可以找我的帖子,里面有算法程序和例子。

楼主:
看了下5402算比较常见的,不知道合不合适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