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干扰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3):
比如用  avr 的Io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为什么(如果Io和三极管之间没有光耦的话)会对单片机的IO产生干扰呢

网友A:
继电器有加续流二极管吗?

网友B:
:)顶楼上,继电器里面是线圈,有反冲电流。

楼主:
肯定有的  没有的话 3极管不久烧了么  但是为啥有时候还会干扰IO呢 十分纳闷

楼主:
帮忙分析一下 呀

网友C:
继电器中有线圈,会对电路产生高频干扰,从而影响输出信号质量。

网友D:
负载功率大或感性负载,触点开关时拉弧,产生火花干扰。
和PCB的布线有关。
最好通过光耦再接继电器。

网友E:
继电器功耗可能比较大,用示波器观察继电器投、切瞬间继电器端的VCC,看是否出现电压跌落;有没有并续流二极管;供电电源是否里继电器太远,供电的PCB布线是否太细?
尝试改善方法:1、并续流二极管,2、并储能电解电容,3、加大电源线。

网友F(2016-02-16):
引用 楼主:
肯定有的  没有的话 3极管不久烧了么  但是为啥有时候还会干扰IO呢 十分纳闷 ...

是不是干扰其他的输入IO?我的也是,我用uln2003驱动继电器,在继电器不带220v交流接触器做负载的时候运行很稳,一旦带上负载,其他io口的中断就会被触发,十分不解啊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