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个广告播放机,用什么芯片比较合适?

楼主(2010-09-13):
屏幕10~14寸,最好分辨率1280×1024.
能有硬解码。支持H264 MPEG4等格式。

网友A:
这个分辨率(1280×1024)的H.264, 大部分的媒体播放芯片都不支持;
如果是1280*720P, 则有很多芯片可以选择,如DVD芯片, I.MX51, TI的DAVINCI系列。

楼主:
我选择了S3C6410,不过它的虚拟显示尺寸在16位下2048×1024,是什么意思还没有搞懂

网友B:
这个分辨率(1280×1024)的H.264, 大部分的媒体播放芯片都不支持;
如果是1280*720P, 则有很多芯片可以选择,如DVD芯片, I.MX51, TI的DAVINCI系列。
引用 网友A:

那就做720p,之后用1280x1024显示,上下补个黑边完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