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何谓自举电路

楼主(2010-09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真懒啊,一般书上都有。自己找去吧。~!~

楼主:
LS批评的是,那麻烦你能给小D 推荐一本书吧!!

网友B:
这个问题baidu都可以查到。
懒到有点jian了

网友C:
在不同的电路中都有称为自举电路的  可以理解为 自启动 自准备  就是电路自身能使自己处于能正常工作的状态 比如设置晶体管场效应管的静态工作点 启动振荡等 而不需要外部提供帮助

网友D:
楼上说的不应该是自举电路。
OTL功率放大器通常有自举电路,目的是再输出高电压时,抬高上管的基极偏置电压,保证足够的驱动。
具体看书吧,描述起来很吃力。

网友C:
楼上说的不应该是自举电路。
OTL功率放大器通常有自举电路,目的是再输出高电压时,抬高上管的基极偏置电压,保证足够的驱动。
具体看书吧,描述起来很吃力。 ...
引用 网友D:

我在很多的电路中都看到称为自举电路的东西  自举电路时一类电路 是依靠自身的提供使电路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而不需要额外电路 比如产生晶体管的偏置  产生负电压 产生高于电源的电压 产生浮动地/浮动电源 引导振荡 产生或实时变化工作点......

网友E:
8楼:
名称习惯问题。
很多“发烧友”称变压器为“火牛”,离开这个语境,很容易让人想到战国时的火牛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