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,单片机如何与机械部分协调动作

楼主(2010-09-13):
单片机怎么控制机械部分动作,就是说单片机怎么和机械部分衔接,单片机发出个信号,然后让机械动作(这个动作就是简单的,如机械里有个盒子,让这个盒子PUT或PUSH),这部分机械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啊,望各位能给点方案或建议,谢谢了。

楼主:
有人能说说吗?十分感谢!

网友A:
这涉及到嵌入式系统的后向通道,即功率开关驱动(功率管,固态或机械继电器)。相关电路的设计一般需注意电磁线圈的续流和隔离等问题。

另外,通常机械控制会有位置,限位或压力等传感信号的输入(嵌入式系统的前向通道)。系统需根据输入状态对驱动加以适当的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