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入输出电流

楼主(2010-09-13):
altera的ep2c5的用户引脚的最大输入电流和电压是多少?最大输入电压是3.3v吗?那么电流最大是24mA吗?谢谢!

网友A:
是的,
如果想控制5V TTL或者CMOS, 配个开漏

网友B:
另外还要注意电源和地端的汇流能力,单个IO不能超标,多个未超标IO电流之和也不能超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