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MHz晶振信号的放大?

楼主(2010-09-13):
用运放能否放大晶振信号的功率?
三功分后能驱动9954吗?

网友A:
能行。当然要合适的运放(带宽、灵敏度、增益),晶振已为有源晶振(能输出信号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是接同向放大还是射随呢?

网友B:
采用三极管即可。运放则必须用电流反馈型的视放,一般为同向放大或跟随(无电压增益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电压反馈的射随有功率增益吗?以前用过一个电流反馈的MAX4186接射随,输出电流2、3百毫安,当时也没找到原因,现在有阴影了。。。

网友B:
当然有功率增益,否则跟随就没了意义。但毕竟不是功率器件,输出功率有限。如果是想大功率输出,则必须加PA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想请问一下,为什么一定要电流反馈的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不需要很大的增益,是将三功分之后的晶振信号用来驱动9954的

网友C:
有源晶振信号用来驱动9954不需要放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三功分之后也不用?

网友D:
这样的信号,应该用LC加三级管放大,

网友E:
回复 网友B:
我想请问一下,为什么一定要电流反馈的呢?
引用 楼主:

一般通用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做不到这么高
电流反馈运放使用的时候电阻值一定要严格按照datasheet来,阻值和增益,带宽,稳定性都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