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知道一个线性调整系统的响应速度有多快?

楼主(2010-09-13):
例如线性稳压或者线性恒流系统,怎么知道从上电瞬间到稳定状态----电流恒定(电压恒定)要多长时间?可以计算的么?难道只能用数字示波器来测量?

网友A:
只能测量,因为器件本身有离散性,外围元件的参数变化更大,没有所有元件的精确参数就无法计算。

网友B:
这种东西即使计算也只能是估算,因为各个器件的参数都有差异。

网友C:
从上电瞬间到稳定状态----电流恒定(电压恒定)的这段时间,并不是系统的响应速度。这段时间还包括了系统对上电的准备工作的时间。
系统的响应速度一般是指给定一个小扰动(例如电源电压的一定突变)至输出稳定到原值的一定百分数所需要的时间。这个扰动必须是小信号,而上电绝不能看成小信号。

楼主:
依各位所说实际测量,是不是只能用数字示波器来捕捉/测量?还有别的法子没有?

网友C:
5楼:
用数字示波器比较简单,也现成。
当然用其它方法,例如用单片机采集上电和输出稳定两个信号,测量时间,也可以。不过比较麻烦就是了。如果是作为测试工装,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