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TM32在休眠模式下怎么使用看门狗?

楼主(2010-09-13):
城主及大家好.

请问STM32在休眠模式下怎么使用独立看门狗?

手册上说可以在休眠模式下工作,但看门狗需要喂吧?在停止模式下怎么喂呢?

应用中要用到休眠模式,但又要用到看门狗,该怎样解决呢?

另外.独立看门狗打开后能否关闭呢?

谢谢大家.

网友A:
独立看门狗使用的是LSI,你可以尝试关闭LSI。

除了系统复位,独立看门狗打开后不能被关闭

楼主:
感谢香版回复.

内部看门狗与休眠模式一起使用应该是很常见的应用,不知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呢?使用过的高手现身下啊

楼主:
香版:

查了下手册.如果IWDG运行的话,LSI不能被失能

网友A:
香版:

查了下手册.如果IWDG运行的话,LSI不能被失能
引用 楼主:

你是对的,我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忘了,:L

现在你只有2个办法:
1)使用RTC定时唤醒,然后喂狗之后再进入STOP模式。
2)在进入STOP模式前,人为地产生一个系统复位,然后再进入STOP模式。系统复位是关闭IWDG的唯一途径。

楼主:
哈..
第一种方法就算了,估计客户也不会采用,第二种方法倒是比较可行和实用.

如果采用窗口看门狗的话,是否就不存在上述问题了呢?因为停机模式下时钟停止了,窗口看门狗如用系统时钟的话,是否此时窗口看门狗也同时自动停止了?

网友A:
在停机模式下,HSI和HSE都停止了,所以窗口看门狗也自动停止了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香版主耐心的帮忙.

网友B(2011-11-22):
2)在进入STOP模式前,人为地产生一个系统复位,然后再进入STOP模式。系统复位是关闭IWDG的唯一途径。
----------------
这如何实现?

网友A:
2)在进入STOP模式前,人为地产生一个系统复位,然后再进入STOP模式。系统复位是关闭IWDG的唯一途径。
----------------
这如何实现?
引用 网友B:

比如饿死那条狗,:lol

网友C:
香主解答的很给力啊:lol

网友D(2014-10-14):
STM32103    STM8S 单片机全系列代理  销售推广及技术支持  需要联系 13530320364蔡先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