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Fujitsu的1Mbit铁电存储器的使用方法

楼主:
Fujitsu的1Mbit铁电存储器MB85R1001,方框图和真值表如下所示:

CE1和CE2都是片选信号,但是我的单片机外部总线上只有1个CE1信号,看着方框图,如果把CE2固定接高电平好像也可以,就是心里不大确定。
有哪位朋友曾用过这个存储器的?麻烦指点一下。

相关下载

网友A(2010-09-13):
都说的这么清楚
还不会用
只能上源代码了

楼主:
真值表里面提到读跟写CE1有一个下降沿,CE2有一个上升沿,我现在是想确定CE2固定用高电平接会不会有问题,谢谢!

网友A:
应该是可以的
确定需要写程序试试便知

楼主:
哎。。。现在就是没硬件啊,选型后正在画原理图,一时间还无从下手,只能问问用过的此芯片的同志们。

网友:
搞个兼容设计不就可以了。。多放几个跳线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