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8f4520

楼主(2010-09-13):
各位大侠:
     再次打扰各位了。
我现在用pic18f4520与计算机做通信(用485),波特率选择16位的(BAUDCON=0x08),波特率值为(0x0410)SPBRGH=0x04、SPBRG=0x10;
结果单片机能发送数据,但是计算机接到的是错误的数据。请各位帮帮忙,谢谢!

网友A:
拼命发55,AA,拿示波器看一下TX脚,自己算一下波特率。

网友B:
帮顶,楼上兄弟一直很热心

楼主:
谢谢二楼的兄弟,我先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用示波器测了发送数据时对的,就是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不对,大概是3倍关系

网友C:
那就先把接受的波特率改为3倍看看发送是否正确,如果正确再仔细看手册查实是否计算错了波特率 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改成3倍正确,但原值是手册上直接给的值。
不过我改用内部晶振了。

网友D:
手册也会写错,自己实测才是最保险的

网友E(2010-10-23):
回复 网友A:

这一招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