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0X系列是不是都是属于N12

楼主(2010-09-13):
在烧录66L10A时只有66N12可选

网友A:
SH66L10A为MASK制程
SH66N12为OTP制程,可以用工具烧录

网友A:
两者功能相同,不同制程

楼主:
如果是属于N12,那我在程序中LIST P=66L10A 是否对烧录有影响?

网友A:
LIST P=XX 基本无影响

楼主:
无影响那为什么。。。

网友A:
只是告诉编译器去卡相关的资源

楼主:
哦,明白了

楼主:
对了,66L10和66L10A有什么差别

网友B:
9# gongche 中颖网站有差异列表,详细地址:http://www.sinowealth.com/ftp//d ... 10-SH66L10A-210.pdf

楼主:
9# gongche 中颖网站有差异列表,详细地址:http://www.sinowealth.com/ftp//difference%20table/SH66L10-SH66L10A/SH66L10-SH66L10A-210.pdf
引用 网友B:
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