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定义变量为unsigned char xdata问题

楼主(2010-09-13):
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,我的电路板都没有接外部存储器,那为什么定义变量类型为如题的类型时,还是OK的呢?有的网友说是存储在内部的FLASH中,因为内部的FLASH相当于外部存储器。
      一直想不明白这个问题,我看了一些51的书,都说是外部RAM,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!

网友A:
不是flash,应该是RAM,分为内部RAM和外部RAM,只是把应该外接的RAM做到了MCU内部了,访问时还是用外部的xdata来访问。

网友B:
有没有硬件扩展XRAM那是硬件设计的事,KEIL没有那么聪明,不会去检测这些,也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,需要自己去保证,如果没有扩展XRAM,就不要去定义这样的变量

网友C:
如果你想让编译器聪明点, 那么需要把你的硬件资源配置告诉linker.

网友D:
集成在MCU中的外部RAM,访问时定义的数据类型是xdata,内部的RAM访问时定义的数据类型可以是data或bdata,在Keil的编译输出信息处有data、xdata、code的使用大小说明

网友E:
检查芯片型号和芯片的内存定义页面,内存超标使用会报错的。

网友F:
没有外扩RAM却定义了xdata型变量,
“还是OK”,这句话语意不明,想来是Keil没报错罢
如果外扩RAM中有势关程序流程的变量,而你并没有接外扩RAM,程序显然不会正常运行

估计你也没有使用连接指令,这样Keil会采用默认值,
如果你寻址片外,则将从片外的地址0开始

看反汇编,什么问题都清楚了

汇编还是不可不学的,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