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C8051寄存器操作问题

楼主(2010-09-13):
我在用C8051F120单片机时,为什么每次当初始化时都要保存当前寄存器页之后才能操作,而且操作完之后还要还原当前寄存器页呢?如下的定时器初始化操作。我感觉操作其他的单片机好像都不需要这样。
void Timer2_Init (void)
{
   unsigned char SFRPAGE_save = SFRPAGE;
   SFRPAGE = TMR2_PAGE;

   ...

   SFRPAGE = SFRPAGE_save;
}

网友A:
为什么其它MCU不叫C8051F120呢

网友B:
你也可以不保存以前的页,直接SFRPAGE = TMR2_PAGE;
这样你每次操作相关的寄存器时,都要切换的对应的页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SFR多于128字节,超过了51的SFR空间,自然要分页的
中断中一般要保存当前页,
而非中断调用程序不需要保存页,在访问分页SFR时,直接设定页再访问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