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设备识别不了

楼主(2010-09-13):
驱动芯片为Cypress的68013,试了三台机子,其中两台可以正确识别,但有一台不能识别,不明白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安装方法是不是不对啊

楼主:
我将驱动文件(*.sys)拷贝到C:\WINDOS\SYSTEM32\Drivers\下,然后插上usb时提示更新驱动,找到对应的信息文件(*.inf),但是提示“无法完成硬件更新”。

楼主:
另外我采用的是C2加载。

网友B:
应该没啥问题,卸载后再试试?

楼主:
已经试了很多次,就是不能识别

楼主:
查看属性:好像没有读到PID/VID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读不到

网友C:
Cypress好像是51的mcu+USB控制器。你先确认firmware有没有写错。

网友D:
按常规理解应该是固件的问题。

网友A:
1.自己指定INF
2.把usb驱动都删掉,重启试试

网友E:
固件程序能调试么?
没有获取到完整的设备描述符来匹配驱动
调试固件程序看枚举进行到哪一步了

网友F:
估计是PID/VID不匹配造成的,重新安一遍。

网友G:
不会是电脑u口有问题吧?呵呵

网友H:
这个有时是电脑的问题

网友I:
多试试
一般多试几次就可以了,
不行就安装驱动

网友J:
先试试安装驱动

网友K(2010-11-06):
这种情况一般是电脑的USB插座性能不好引起的,也可以换根电缆试试。

网友L:
也许是硬件芯片没有还好吧,有啥提示没?

网友J:
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

楼主:
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
引用 网友J:
解决了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