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安装

楼主(2010-09-13):
将仿真器跟电脑连接起来,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,我选择自动安装,提示无法安装该硬件是怎么一回事啊.

楼主:
PS:电脑重装了

网友A:
手动安装试了吗?

楼主:
手动安装试了吗?
引用 网友A:
不行

网友A:
手动安装时将目录指向仿真器所在的目录找到相关驱动安装即可

网友B:
既然电脑检测到了仿真器的话,那么你可以选择手动安装驱动了。在安装驱动的时候,将目录指向到你安装驱动的目录。如果是RICE66的话,一般是在C:\Program Files\SinoWealth\IDE66这个目录下,如果是JET51 的话,那么目录是在C:\Keil目录下。注意的事JET51要安装JET51的keil插件才行。请LZ参考。安装好了驱动后,连接上仿真器的时候,power和usb两个led应该都亮。

网友C:
你找到软件自己装啊

楼主:
既然电脑检测到了仿真器的话,那么你可以选择手动安装驱动了。在安装驱动的时候,将目录指向到你安装驱动的目录。如果是RICE66的话,一般是在C:\Program Files\SinoWealth\IDE66这个目录下,如果是JET51 的话,那么 ...
引用 网友B:

网友B:
呵呵LZ解决就好。希望用我们的工具熟练精通了也分享一下你的经验。

楼主:
恩,熟练ing,现在还是菜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