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程序无法跳到main函数啊

楼主(2010-09-13):
我用的是s3C2440. JLINK去调试时,老是无法跳转到main函数,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是不是软件调试环境没有勾选

楼主:
是不是软件调试环境没有勾选
引用 网友A:

RVMDK 3.8 有这个选项吗? 没注意哦,之前都可以调试的。前天编译修改的文件后,就不行了。

网友A:
option for target‘target1’—>debug  下 有个软件调试  一个仿真器调试  你看下有没有选对

网友A:
你有JLINK的原理图  和固化程序嘛 我想自己做一个

网友B:
看看分散加载文件吧

楼主(2010-10-15):
后来改了一内存分配函数。重新编译就可以了。奇怪。
就是把标准库的malloc函数置换为本身系统自带的内存管理函数就没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