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3):
为了得到较好的分辨率,通常要将AD的输入信号峰值放大到满量程的90%以上,然后再送入AD,要是这样的话,输入的模拟量在AD转换器允许的范围内,无论电压多大,都放大到这个满刻度值,那么单片机怎么检测输入电压的大小呢?

网友A:
当然不能无论输入电压多大都放大到满量程的90%以上,只能将输入信号的峰值放大到满量程的90%。
对信号幅度变化较大情况,考虑输入分档。

网友B:
怎么看楼主像是在做“脑筋急转弯游戏”?这么说吧,比如0-100mV的信号直接送量程为0-5V的AD,那分辨率就实在太差了,将信号放大接近50倍再送AD情况就截然不同了,但这里放大倍数是恒定的,基数不同结果不同,楼主拘泥于对语言的理解偏差了。

网友C:
放大是整体的放大,并不是不同信号放大不同倍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