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第一块PCB板,欢迎拍砖!!!!!

楼主(2010-09-13):
(图片)

网友A:
第一块就做这么 好

网友B:
很一般,看来确实是第一次画。

楼主:
哪点不好,还请指教。

网友C:
元件这么少,可以画得好看点

网友D:
没有发现美得地方。。。

网友E:
你这板做出来,估计调试不通!

网友F:
我看画的不错。

网友F:
不是有高手指点就是悟性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哪个地方会调试不通呢,还请指点

网友G:
这板子上电就会冒烟了~~~~~~

网友H:
比我第一次画的板好!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还请明示,哪个地方有问题呢

网友I:
调不调得通看不准,不过可以画得美观点,走线可以漂亮点!

楼主:
原件焊接上去之后,调试正常,呵呵,谢谢大家的建议。

网友J:
LZ都焊接好了?发个实物看看啊

网友K:
惨不忍睹~好在不是高频板子~

网友L:
看的出来用心画过,只不过....这个布局....

建议先将几个大电容逆时针转90度,电源线全部重来,而且线宽、焊盘尺寸也得注意。
另外,很多地方间距不注意,不要出现锐角哈

网友M:
鼓励一下!

网友N:
挺好的 多多指教啊

网友O:
比我第一次画的好多了

网友P:
布局要和布线互动,PCB要和sch互动

网友P:
不过第一次做成这样,不错了

网友Q:
转到低版本的PROTEL99SE 吧,AD 不好用。或者直接用PADS。

网友R:
画PCB不仅是要将导线连通,而且还要考虑PCB板的生产工艺及生产该产品的一些工艺是否合理.该PCB板看起来第一感觉不美观,第二有些工艺没考虑到.不过是第一次画板,比我以前的好多了.

网友S:
这个板,有可能单单用一面就布出来

网友T:
画的还不错的

网友U:
如果是第一块板布出这种水平还算不错了,应该是悟性较高的那种类型。
至于高手指点,我看未必。因为有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。
1、器件标号放置在器件下方。
2、器件方向标志放在器件下方。
3、器件标号问题,CB1的封装明显是一个电感图示,电感多用L来标识。
4、地线走线不合理,如果不进行大面积覆铜处理,地线应该根据不同的信号类型,采取一点接地的方式连接,而不是这样直接串在一起。而且从楼主的板子标注来看,这是一块运放电路板。运放前后级接地要做分开。在楼主板上很难看出这些处理的痕迹。
5、电源线走线太细。
6、在D2和CB3边上的这颗电容,接地的方向令人费解。这个应该是+15V输入的滤波电容,为何不就近接地,这样接地,这个电容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效果。

网友U:
总的来说,楼主对电源和地走线处理还有较大欠缺。不过这也正常,新手一般没有信号地回流的概念,这个只能靠自己的慢慢思考去理解。

网友V:
也想学习,用proteus画的吧。

网友:
画得还可以拉,要调整的地方还很多

网友W:
人家请教哪里调试不通也不见有人回答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X:
你也看死亡笔记啊!

网友J:
这里高手很热心……

网友(2010-11-08):
元件这么少,有必要把线走的漂亮一点。有些线有点不必要

网友Y:
看着我头疼

网友Z:
不错呀,第一次这样不错了

网友AA:
还可以呀

网友AB:
比我第一次画的要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