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键问题请教

楼主(2010-09-13):
请教香主:
     今年5月份前做了一个触摸键项目用的是103K3做的,项目已做完效果不错,这两天又有一个新项目要用到触摸键,但现在新建工程文件设置好后编译出现以下错误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?请指教??

#error clnk Debug\example.lkf: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.TSL_IO_ALCODE
The command: "clnk -l"C:\Program Files\COSMIC\CXSTM8\Lib"  -o Debug\example.sm8 -mDebug\example.map -sa Debug\example.lkf " has failed, the returned value is: 1
exit code=1.

楼主:
问题补充;现在把以前的文件调出来也是一样!
期间重装过系统,不知有没有影响???

网友A:
软件有没有汉化,我之前将STVP汉化了,结果编译出错,还原了就好了

网友B:
不同版本的STVD会出现问题,设置一下.TSL_IO_ALCODE即可

楼主(2010-10-27):
手头有些老项目要维护,这个项目放了段时间了!等忙完了再试试! 谢谢楼上顶力帮忙

网友C:
触摸应该是会得到大力的发展.
值得期待

网友D:
没有汉化就会出错,为啥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