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JTAG调试接口

楼主(2010-09-13):
香版,我准备用两片STM32,JTAG口是分别引出好还是接在一起好? 哪个更方便?调试时怎么设置?

网友A:
分别引出。

我不知道接在一起能够怎么才能用起来。

楼主:
按照JTAG的原理是可以接在一起的,而且仿真器可以分别识别两个CPU,但具体没用过,所以没底。还是分开保险些!谢谢了!!!

网友B:
jtag是可以级联的,不过需要仿真器和调试软件的支持。
还是分开最省事,呵呵

网友A:
按照JTAG的原理是可以接在一起的,而且仿真器可以分别识别两个CPU,但具体没用过,所以没底。还是分开保险些!谢谢了!!!
引用 楼主:

理论上当然可以联起来用,但调试软件是否支持就不知道了,你可以去问问IAR或KEIL。

反正我没有这么用过,:lol

网友C:
还是分开用吧

网友D:
楼主如果想创新,也可以试试联起来用:lol

网友E:
我是分开用!

网友F:
还是选择分开用吧,在别的地方再创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