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arm9开发板flash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3):
网上arm9开发板flash有从64m~1G的,但我看了开发板有sd卡扩展的,加个sd卡是否等同于扩展flash?

网友A:
完全两码事。

SD卡通常作为存储介质。数据存储,视频文件等等。
flash分为nandflash和norflash,你说的是nandflash,这里面可以放boot,放代码(裸奔和带OS,如CE\LINUX),可以存储数据....

楼主:
这么说 买开发板 一般要多少m比较好?

网友B:
128Mnandflash性价比最高,如果存储不够可以外扩SD卡,2G的SD卡也不过45快,2G的flash加45快可搞不定

网友C:
根本上讲是不能等同的,有些ARM支持直接从flash引导,最典型的就是S3C24XX,不支持直接从flash引导的,那板子上的flash跟SD卡对于板子来说就是一样的(flash肯定不是nor)

网友B:
想楼主这样的情况,一般会选择资料比较多的三星系列或者恩智浦系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