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Y电容如何接?

楼主(2010-09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X、Y电容为安规电容,个人认为不能用所谓的‘抑制共模干扰’来理解他,这是安全上的要求。
具体X、Y电容如何接,你查一下什么叫X电容,什么叫Y电容就知道如何接了。

X电容接在两个输入线间。
Y电容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