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STM32F107与RTL8201BL通信

楼主(2010-09-13):
stm32f107与RTL8201BL通信,插上网线MII线上有接收到数据的波形,但是stm32F107调试仿真却收不到任何数据,每一个寄存器都查过了,配置没有错,电路焊接也都查过了,RXDV上有收到数据的波形,RXD[3:0]上也有正确的波形,可就是单片机什么都收不到,各位大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

网友A:
楼上的,你搭配有错误吧。STM32本身没有继承MAC,您用8201干啥?建议用DM9000AEP  我的Q:1604206301

网友B:
2L不清楚,stm32f107内部当然有以太网的MAC。

LZ有很重要的1点没说,就是RX_CLK。如果没有有效的RX_CLK,以太网的MAC当然什么都收不到

网友A(2010-10-16):
可能是的,我还以为stm32f107没有集成mac呢。建议用davicom的phy,dm9161aep

网友C(2013-01-21):
问一个弱弱的问题,那个TXCLK和RXCLK都是什么给的,是进到RTL8201还是出RTL8201?

网友C:
rtl8201怎么工作的?我直接给TXD0一个高电平,能直接在另一块板子上的RXD0上接收到一个高电平吗?需要进行其他什么设置吗?求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