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C no space for _??? temps (?)

楼主(2010-09-13):
本来程序使用pic16f716芯片,因为资源使用较少,打算将芯片改为pic16c711.
在使用716是编译结果如下:
Memory Summary:
    Program space        used   3BDh (   957) of   800h words   ( 46.7%)
    Data space           used    3Eh (    62) of    80h bytes   ( 48.4%)
    EEPROM space         None available
    Configuration bits   used     0h (     0) of     1h word    (  0.0%)
    ID Location space    used     0h (     0) of     4h bytes   (  0.0%)

当使用711时不能通过:
Error   [1358] . no space for _int_isr temps (3)

(确定使用711都有的资源,1k rom,68Bite ram)

希望各位帮忙解答!!

网友A:
这是9.70的BUG,改用9.80可能能解决您好的问题。

网友B:
分几步查找问题:
1、如图,请把那个勾去掉后再编译。
2、如果第一步不行,可以尝试着屏蔽某一段代码,直到屏蔽到编译器可以正确编译到1K空间为止
3、反复通过第二步的操作确定到底是程序编译的代码量超过ROM容量,还是编译器已经不能正确编译出1K的程序代码。
4、换一个版本的编译器看看编译的结果是什么样的。
16F71X应该很多版本的编译器都是支持的,被大家用的比较多的由8.05/9.05/9.50、9.60版本,你可以百度找到下载的地方,21ICBBS不讨论和谐版,所以无能为力。
5、可向MCHP上海FAE寻求关于编译器的解释。

楼主(2013-09-21):
我去,都忘了有这事了,都三年了,刚才才发现没有结贴,抱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