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载程序时提示: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...

楼主(2010-09-13):
我往板子上加载程序时提示:
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FFFF00.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.
板子和仿真器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同样的程序在CCS2.0上没有问题,现在用CCS3.3编译后,加载到板子上就出错上面的提示,.out文件加载不成功,请问谁见过这个问题呀?

楼主:
是CMD文件没弄对

网友A:
内存空间分配存在问题

网友B(2013-04-12):
这问题怎么解决的

网友C(2013-12-23):
作为一名新手,我也存在这个问题

网友D:
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F6000.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 我的报这个错误,怎么解决呀

网友E(2014-07-06):
请问这个问题您最终怎么解决的?

网友F(2014-09-19):
引用 网友E:
请问这个问题您最终怎么解决的?

同问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内存空间分配存在问题

大神,求指点,怎么内存分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