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发热

楼主(2010-09-13):
为什么mos长时间工作在变阻区会发热然后烧掉,而双极型晶体管做开关时要工作在饱和区呢?

网友A:
无论什么管,长时间处于功耗大的区域都会发热。
双极型管作开关,并非只工作在饱和区,只工作在饱和区就只有“开”没有“关”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mos管工作在饱和区为什么电流是恒定的,无论负载(假如还工作在饱和区)怎么变化电流都是不变的。请给我深入的讲一下,谢了!

网友A:
我在另一个帖里面说过,此“饱和”非彼“饱和”,两个“饱和”意思是不一样的。
对应于双极型三极管的“饱和”区,是MOS管的可变电阻区。
MOS作开关用,进入“饱和”,实际上是指进入MOS管特性曲线的可变电阻区。这里的“饱和”是指一种开关状态。
MOS管工作在特性曲线的“饱和”区为为何电流基本不变,请看模拟电路教材中讲MOS管结构和工作原理那部分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MOS管没有“饱和区”说法,它有这三个工作区:可变电阻区,恒流区,截止区

网友B:
为什么mos长时间工作在变阻区会发热然后烧掉,而双极型晶体管做开关时要工作在饱和区呢?
引用 楼主:

可以选择参数(比如最大耗散功率)更合适些的MOS管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老爷子:) ,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时电流跟Uds之比近似等于一个常数(Ugs一定),也就是说电流可以改变的。
当Ugs大到一定程度且不再变化时,MOS管进入恒流区,Uds对电流的大小影响很小。

网友A:
7楼:
“当Ugs大到一定程度且不再变化时,MOS管进入恒流区,Uds对电流的大小影响很小。”
没有的事。
看看曲线就知道了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老大,在论坛搜了搜关于mos的问题,有很多人对mos的工作状态还是迷糊的,特别是在mos是否存在饱和状态一说,要是存在饱和状态的话,这饱和状态对应的是mos的可变电阻区还是横流区?
大家存在疑惑的原因,一是自己看课本时了解的不彻底,二是很多资料课件或者同行的解答让大家分辨不清。我找了几个前辈的说法,希望老大抽点时间彻底给大家讲解mos的工作状态,形成统一的认识!

1、chunyang老师的解释。他的意见跟老大是一致的。

https://bbs.21ic.com/viewthread.php?tid=185294&highlight=

2、HWM前辈的解释。(我的理解是mos的饱和区对应其横流区,如果错了请HWM原谅。)

https://bbs.21ic.com/viewthread.php?tid=195209&highlight=mos
3、一课件资料的解释。也把mos饱和跟横流一回事了。

麻烦老大了!

网友C:
如果大家都很聪明,看书都能懂,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,那还有来论坛讨论的必要吗?
大家都不来请教了,还要论坛干啥,也没见老T叔发了那么多资料,跟大家要一分银子。
我是来虚心请教的。

网友C:
其实就想找个人,能确定的跟大家说说以下几个问题:
1、mos的饱和状态到底对应的是可变电阻区还是横流区;
2、还有就是mos工作在开关状态时,是要工作在截至跟饱和还是非饱和状态。
3、如何像设定三极管基极跟集电极电阻那样去设定mos管让其工作在开关状态。
   没想到招到一顿BS。
;P,LZ该请客,他开贴,我挨骂!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接受您的建议!
其实,看到maychang那么大的年龄,那么晚还在论坛忙碌,心里也是不安。
有些问题,来论坛开贴,并不是一定非得要老大出来解释。非到那种程度的时候,我都是发短消息给他。其实具体工作中有些问题也能解决,来论坛的目的就是想从理论上通一下,要不老是感觉不稳当。
王工说的也是有道理的,再次表示感谢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图是百度来的,“看看曲线就知道了。”,学生愚钝,愿闻其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书我看了很久,书上mos管的饱和区就是恒流区,对应的也就是双极性三极管的线性放大区,书上没有指出为什么mos进入饱和区会恒流(Vgs是不变得情况,这时的沟道的夹断的,电阻很小且不变),我的问题是:为什么Vds变化了,Id还是不变的(VGS不变的时候),电阻不变电流不变但是电压变了,我理解不了。我的一种假设:由于工作在饱和区载流子的数量不够,所以你电压再变也只能提供那么点电流。
  还有就是,mos的开关状态其实就是mos的截至和饱和区(也是有些人说的横流区),但是要是工作在饱和区的话电流就是恒流,那么电源的输出电流就无法改变了,所以开关电源应该不可能一直工作在截至和饱和区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7楼的说法有问题,进入饱和区的条件是Vgs>=Vt且Vds>=Vgs-Vt。也即使Vds怎么变化电流ID都不会变,直到雪崩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mos管的饱和区就是横流区

网友E:
关于增强型MOSFET:

MOSFET的详细说明涉及到较深层次理论(如半导体和固态物理)。几何模型层次的说明也不那么的简单,因此不宜在此详细阐述。具体可参看Adel S. Sedra / Kenneth C. Smith 的《微电子电路》。

增强型 MOSFET 的源漏极间有一个沟道,平时被耗尽层所占。如果在源棚极加一个电压Vgs < Vt(开启电压),此还不足以开启隧道。也就是 MOSFET 的沟道还是被耗尽层所占,不导通,此为截止(或截止区)。

如果 Vgs > Vt,沟道被开启(在衬底靠近棚极形成一个反型区)。此沟道(也有称隧道)可导电,但其形态不同电阻也不同。如果在 Vgs > Vt 的条件下加上 Vds < Vgs - Vt ,则沟道将变成源端宽漏端窄的梯形状。可根据理想几何状态列方程解得:

Id = k W / L [(Vgs - Vt) Vds - Vds^2 / 2]

其中 k 为与棚电容和制造工艺相关的常数,W 为沟道横向宽度,L为沟道长度。

MOSFET 的此状态区称为变阻区,即沟道电阻(近似认为是k W / L (Vgs - Vt) )随Vgs而变。明显可见,Id 和 Vds 是一个抛物线的关系。当 Vds = Vgs - Vt 时,达到顶值,进入到恒流状态。这就是 MOSFET 的饱和区(电流饱和的意思)。

MOSFET 在饱和区的 Id 和 Vgs 关系为:

Id = k W / L (Vgs - Vt)^2

饱和区的沟道在漏极端是处在夹断态,但可流过电流,而且接近恒定的(若Vgs 不变,且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)。可以看出,MOSFET 的输出特性线属的变阻和饱和分界点所组成的线也是一根抛物线:

Id = k W / L Vds^2

网友C:
HWM老师讲的很透彻!
大家也许对maychang老大说的没有理解好吧。

有个问题大家方便再给说说,如何配置mos的栅极或者漏极电阻让其工作在饱和区?(或者如何确定Vgs>Vt的同时Vds>Vgs-Vt?)

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