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8051F120 DAC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3):
DAC使用
如果要保持DAC输出一个稳定不变的电压,需不需要循环给DAC赋相同的值呢。
可我测试0xFFF 循环赋值的时候 输出2.43V 也就是基准电压
可只是赋值一次 输出为2.28V。
while (1)
   {
    DAC0 =0xFFF;
   for(i=0;i<0xFF;i++)
      dalay(10000);

   }
这样的话 输出正常。输出2.43V
     DAC0 =0xFFF;
while (1)
   {

   for(i=0;i<0xFF;i++)
      dalay(10000);

   }

这样的话输出2.28V,
请问一下,这是什么问题呢,谢谢你们!

网友A:
赋一次就够了

楼主:
赋一次值,输出电压不准;如果连续赋值两次的话,电压输出正常。
不知道是我的板子的问题,我试了好几个板子试了,还是同样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