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对flash编程的校验算法

楼主(2010-09-13):
目前,正在学习用单片机对FLASH进行擦除、编程等操作,走到校验这一步了,但不知道,校验是什么原理,请大侠们指教!

网友A:
最普通的做法就是读出,比对了。
专业编程器会采用更复杂的算法。

楼主:
谢谢2楼的回答,最普通的办法说道我的心坎里去了,现在就会这个了,但还是有一点不懂,
目前的这个flash,用它的专用软件校验的时候,是以1024字节(2个扇区)来读出数据,在所有数据读完后,它计算出了一个Checksum  有36位,即4字节半,如0099adec8,不知这个是怎么得出的,请mcuisp及诸位大侠指教!

楼主:
顶一下,期待大家的指点

网友B:
是不是累加啊

网友C:
其实既然都读出来了,那么直接对比是最可靠也是最快的(Flash那点容量对于电脑或者编程器主机来说也就一瞬间搞定),代码也简洁,一个memcmp()搞定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答。终于找到了答案,5楼说对了,的确是累加和!
这是XILINX的一片PROM,校验时,读出全部可编程空间的数据,然后,按字节累加,校验和就得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