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导入网络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3):
我用PADS2007做的一个元件的PCB封装,如图二所示。
但我在导入网络表的时候,PCB封装变成了图一的样式,不知道是为什么?

网友A:
是不是PADS颜色被设成黑色的啊

楼主:
不是颜色设置的问题,因为导入网络表以后,其他元器件的显示是正常的?就这一个不正常。

网友B:
单个不正常,就是你建库有问题。你直接摆放一个看看,问题是否一样?

网友C:
看一下是不是有些颜色没有显现出来了。。。。关键是PAD的颜色,千万不要是喝背景色一样。

楼主:
我重新建了一个PCB文件,然后再导入网络表,就好了。
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了什么地方,出现的这个问题。真是奇怪!

网友D:
有两个可能,一是颜色设置的问题,二是封没做好,可以的话发给我,可以帮你看看(zhangmr94@163.c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