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TL494的输出电压调整问题

楼主(2010-09-14):
我想用一个TL494 IC的工业开关电源(输出48V/16A),改装成一个可调电源用。原电源上的调整电压的电路是一个2K的固定电阻+一个1K的可调电阻。我把这两个电阻改成一个10K的可调。问题来了:
      输出电压只可以从25V-90V间变化。如果调电压低于25V,输出电压就会不稳,到后来反而会升上30几V.???????!!!!!
      我的要求是调整电压输出为0V-60V可变就可以了。但现在是电压调不下来。我怎样做才能把电压调下来呢?

楼主:
上面的图片是TL494IC的图。  我想改变第5.6脚的RC参数,降低整个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,但这样能把输出电压降到输出3.3V或更底吗

楼主:
再上存一个该芯片的规格书

网友A:
0-60那里有那么容易

改变震荡频率跟输出电压没有太大的关系

只能调到30V 估计是反馈环节那个饱和了

猜的

楼主:
其实输出电压能调3-36V我就满足了。

有个冒险一点的想法:
把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拆掉一半多,电压这样可以降下来了吧!

楼主:
但如果把变压器拆了装不回去或拆坏的话,就杯具了

网友B:
从0可调不能用这个电路来做。

网友C:
开关电源很难做到从零开始可调。
像TL494这样的控制电路,能够做到最大最小输出电压为10倍已经相当不容易。
如果一定要从零开始可调,考虑开关电源输出供线性电源,由线性电源供负载。线性电源要做到从零开始比较容易。开关电源的输出由线性电源的管压降控制,这样线性电源的发热可以做得很小。

网友D(2022-10-19):
引用 楼主:
上面的图片是TL494IC的图。  我想改变第5.6脚的RC参数,降低整个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,但这样能把输出电压降 ...

12年了,楼主这句话成功了吗?通过改变RC参数改变频率。楼主可以看一下我最近的帖子吗?我看的别的产品6引脚有一个并联电路,有什么作用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