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挂好多I2C设备????

楼主(2010-09-14):
一个系统里面放好多个模块。一个 模块要放2个I2C 设备。

一个(EPROM,一个温度传感器)。一个系统有好多个模块组成。

这样的话怎么达到?
EPROM里面才3个地址选择位。而且是人为硬件来选择。照顾,至多只能挂8个呀????????

网友A:
你找一下i2c分配器

网友B:
EEPROM属于同一类设备,只有3根地线,只能挂8个
但EEPROM与温度传器属于不同的类,是不受这个3根地线限制的
其实IIC是7位地址,同一总线可以挂128个设备,只不过部分地址已经固定在芯片内部了,不可以更改,是按类别来编码的...
多的不说了,自己好好看IIC手册吧...

网友C:
EEPROM和温度传感器不会冲突吧,地址:xxxxA2A1A0+W/R,除非前面xxxxx完全一致。

楼主:
我知道EEPROM和温度传感器不会冲突 。
可我有很多的 温度传感器跟EPROM。
EPROM 跟EPROM会冲突,温度传感器跟温度传感器会冲突。

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???????????

网友B:
EEPROM一般可以挂8个,你需要这么多吗
可以换容量大点的EEPROM

楼主:
我挂的EPROM 跟温度传感器远远超出8个。
反正是很多!!!

网友D:
不行可以多用几对io管脚就是了

网友E:
可以多用几对io管脚,建立多条基于IIC协议的总线。

网友A:
pca9548这个东西行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