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3C2410,虚拟显示尺寸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0-09-14):
16位TFT驱动,最大支持1024×1024,
而下面又写道虚拟尺寸能显示2048×1024,这什么意思?

如果一个16位 1280×1024的屏,2410能否驱动起来呢?

网友A:
按我的理解说一下:
1、“最大支持1024×1024”:限制了你驱动LCD最大分辨率,所以“1280×1024”应该驱动不起来
2、“虚拟尺寸能显示2048×1024”,这个也被称作虚拟显存,你要计算虚拟显存是实际显存的多少倍数,
如果你实际驱动的TFT分辨率是1024*1024,那么虚拟显存(2048×1024)是实际显存的2倍大小,可以把虚拟显存分为2个显示区间A和B。
当前你显示A显存时可以后台写B显存,通过指令,硬件实现显存快速切换,即A屏和B屏切换显示是瞬间完成的,而不是拉窗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