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激多谐振荡器怎么个振法... ...

楼主(2010-09-14):
各位大侠们,帮我这个电路菜农分析分析这个多谐振荡器的工作过程,不甚感激:)

网友A:
论坛有类似的贴子,自己看下

网友B:
这个电路挺火的,在这里我已经看到三个帖子说这个电路的了:lol

网友C:
这是最普通的多谐振荡器电路,没有一点变化的基本电路。
把两支三极管画成同一方向,即T1基极都在左边,C2R4画到T1左边,可能看得比较清楚。这样,应该可以看出是两级阻容耦合放大电路,并且从T2集电极处又经C2将输出信号送回了T1基极。两次反相放大,相当于一次同相放大,所以一定要振荡。

网友D:
这是最普通的多谐振荡器电路,没有一点变化的基本电路。
把两支三极管画成同一方向,即T1基极都在左边,C2R4画到T1左边,可能看得比较清楚。这样,应该可以看出是两级阻容耦合放大电路,并且从T2集电极处又经C2将输 ...
引用 网友C:

学习了!

网友E:
初中的时候做过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maychang前辈的分析方法很独到,学习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看到有的地方笼统解释说,T1,T2轮流饱和和截止使得输出是一个方波,maychang前辈能解释下T1,T2是如何轮流导通和截止的,谢了先

网友F:
放大->微分->正反馈 和 实际电路的限幅, 就振荡起来了。

网友G:
这是一个典型的分立元件集基耦合多谐振荡器。由两个晶体管反相器经RC电路交叉耦合接成正反馈电路组成,两个电容器交替充放电使两管交替导通和截止,使电路不停的从一个状态自动翻转到另一个状态,形成自激振荡

网友:
用假设法分析咯

网友H:
把邮箱发我,我发本书给你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edianzi@163.com,谢了先:handshake

网友I:
早年刚开始学电子基础的时候,用这种电路做过灯光闪烁小白兔!!!

楼主:
高手们不要惜字如金呀~~~

楼主(2011-03-22):
R1,R2要比R3,R4小吗?

网友J(2011-08-09):
回复 网友H:
前輩,可以发给我有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吗?谢过了  [email=yiyeluo1314@163.comyiyeluo1314@163.com[b]

网友J:
我想知道這個电路的振荡频率 如何调整,如何计算啊???麻烦帮忙解答下,谢谢了...

网友K:
12楼的同仁  也给我发本书吧 我邮箱hlswtt@sohu.com  谢谢 :)

网友L:
把邮箱发我,我发本书给你
引用 网友H:

能不能把这本书发给我看看啊?cwd222915@163.com,先谢谢了哈

网友M(2012-02-02):
有具体点计算办法吗?求共享。

网友N:
自激多谐振荡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