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中的 SLEEP

楼主(2010-09-14):
我这个时间是由单片机自己产生的 能进入睡眠后还能保持时间的正常吗? 新人望指导

网友A:
请问什么叫时间?RTC么?

楼主:
平常时间和日期在单片机是靠单片机的定时产生的 SLEEP单片不是不工作了啊 怎么会还能定时溢出来控制时间? 希望大家不惜赐教 不胜感激

网友A:
SLEEP是停主时钟,如果使用T1的RTC晶体来做,SLEEP以后定时器不停。

网友B:
如果将timer1配置为正确模式的话,在SLEEP后不停止振荡,通过TIEMER的定时中断唤醒MCU后进行软件计时即可.

楼主:
SLEEP时定时器正常运行 ,MAIN里的东西还继续运行吗、?

不懂 还是去看看书 恶补下

网友C:
看数据手册吧,主要看你的定时器用的时钟来源是什么,如果是主振荡器,也就是指令周期,SLEEP之后就都停止了。如果是TMR1外接引脚上面的振荡器,SLEEP之后不停止,中断之后也能唤醒单片机,还有就是WDT ,AD那些有自己的RC振荡器的,也可以作为定时器来唤醒单片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