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怎么读取内部SRAM数据?

楼主(2010-09-14):
求解怎样用C语言实现对AVR内部SRAM数据的读取?

网友A:
通常, C 语言的只是定义变量, 不需要关心变量的地址分配问题.
通常全局和静态变量会分配在 SRAM 中, 局部变量则在 寄存器或者堆栈中.
当然, C 还是可以直接访问 SRAM 的, 可以使用指针来操作.
不过, 一般应用中不会随便找个 SRAM 的地址, 来看看是个什么值.
我想也许做仿真器的软件倒是会这么做吧.

网友B:
同意楼上。
C语言对特定单片机会有一些扩展。大致可以区分内部RAM、外部RAM、寄存器等空间。
从用户角度来说,一般不特定指定某个变量的存储位置,这是编译器要做的事。
如果一定要指定,那么某一天换了个单片机,移植性将无从谈起。

网友C:
unsigned char *p = (unsigned char *)(your_sram_address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