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FPGA电压问题

楼主(2010-09-14):
各位大虾,小弟初学FPGA   用的是xilinx spartan—3系列的一款FPGA,主要功能是连接DDR2,现有一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。首先我的电源供给部分正常,各要求电压都能达到,但我接上磁珠连到fpga后要求的1.8V的vcco电压变成了2.8V,扯下磁珠后又正常,其他VCCINT和VCCAUV脚电压都正常,请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!

网友A:
这个只能帮顶了

网友B:
那就先扯下来。
冬天冷,穿羽绒服就不冷了。可要是在房间里,不一定就要穿羽绒服。
是否要磁珠,还是让实践来决定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磁珠扯下来了 电压还怎么加到FPGA上撒??

楼主:
在线等高手帮忙解答:'(

网友C(2010-10-16):
不一定要用磁珠吧。

网友D:
电源有波动的可能性比较大.也有可能是负载变化过大.导致磁珠充当了电感的作用.阻止了电流的变化.你可以在电感后面加电容.防止电流突变.只能是试试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