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 can发送错误计数达到0xff

楼主(2010-09-14):
郁闷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估计是bus总线的问题。
采用125K波特率。当网络其他节点信号较多,250次到300次每s。
我自己的模块就会出现发送错误,发送错误次数达到0xff(debug时发现的)(每S,本模块只需要发送10次左右数据)。
这个特郁闷,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,主要是我自己做的模块是为了取代原有模块,而原有模块工作正常,估计自己清除了错误计数。

我自己也会清除错误计数,但是,通讯错误次数的增加,让我很郁闷,我还是需要将这个错误减少。该如何办呢?

通讯芯片采用的是sn65hvd230,输出加了5V稳压二级管于两端。
本来有终端电阻,但是由于终端电阻加入后,相对于没有添加终端电阻,更容易出现错误计数达到0xff,但是总线电阻CANH和CANL之间在没加终端电阻时有140欧姆(通讯错误来的晚些),加后在64欧姆左右(更容易出现通讯错误)。整个通讯电缆长度在12m以内。屏蔽线,同时,接头处都加了磁环。

郁闷,感觉都做到位了,却没有好的效果。
图中一个虚线是测试中的一种,另外一个二极管与地连,尚没有测试。但估计效果不会好太多。

网友A:
应该是硬件的问题
按照CANBUS协议,错误时不应该清除的,本来出现错误之后久应该被挂起以免影响其他节点。
你先确认一下这个错误时发送错误还是接受错误呢?
即主动错误还是被动错误

楼主:
是这样的,错误是发送错误,接收错误为0,发送错误达到0xff,处于busoff状态。

楼主:
我的确消除不了错误,除非重启can,特郁闷。重启can还不一定有用,需要一定的时间及网络空闲
,最主要的问题是在can发送不成功直接会导致其他节点执行急停等误动作,

网友B(2013-03-18):
引用 楼主:
我的确消除不了错误,除非重启can,特郁闷。重启can还不一定有用,需要一定的时间及网络空闲
,最主要的问 ...

我和你有一样的问题 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C:
很多应用中都可以通过重启, "粗暴地" 恢复 CAN 节点的. 当然条件是个别数据的丢失不会引起严重后果.
但是, 我觉得遇到错误还是要做些分析再考虑该选择的处理方法.